dell n5010 不充电维修 附io小板资料 英特独显

楼主(2014-06-25):
dell n5010 英特独显不充电维修 附io小板资料

机器不充电,不识别电源,提示适配器错误,查io板上5v alw 只有0.5v左右,仔细观察发现是和主板接口不良,飞线,好了。

费了老劲找到io板资料,共享下,附带n5010图纸,英特尔09909 DELL N5010 - WISTRON Berry INTEL IO Board - REV

网友:
.....楼主乃真神俯身,修板跟发帖一样快速。。。

RTEWTYR -5

网友A:
修好没有?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修好了啊,就是5v待机低造成的,中间那根针只有2.27v,飞线之后3.3v了,适配器就识别了

网友:
用不用这么速度。 ..

网友B:
,查io板上5v alw 只有0.5v左右,这是哪个IO啊,是EC吗?

网友:
那个IO板是小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io板上5v alw 只有0.5v左右,这是哪个IO啊,是EC吗?

就是右上角的小板,板上写的 IO BOARD   DG15 那个板

网友:
就是右上角的小板,板上写的 IO BOARD   DG15 那个板

网友:
如果不正常是不是   用设备器是不是不会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