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台SONY PCG-61212T i3+ati独显

楼主(2014-06-25):
客户使用过程中实然黑屏,之后不通电。
支走客户后,拆机目测无明显烧坏,上电电流0.00,测试供电接口附近各路19V电压,保险均无异常。
下图查得待机是PU19控制,测试3V,5V电感无电压,看图得知PU19芯片6脚是供电,测试无电压。
心想这小意思,这种情况一般是相关电阻开路,看图6脚出来是PR100的电阻,测试是通的,看来是不一般了。
继续看图,看板到处找一通,经测量6脚对地电阻只有5欧左右,明显不对,应该是有短路了,这好办,烧鸡大法!
一地接地,一边接PR100,电压3V,电流2A,上电四处乱摸,发现PQ69附近温度异常,细摸发现PQ69上方的电容PC187巨烫,立马换之。
经测试,此处电阻已经10K以上了,心里暗爽,就等收钱了。上电试机,电流0.01,正常。
开机,一路跑,看要开机的节奏,突然上到2.0左右,嘿,灭了,再试,一样。啊,NN,D,还有问题,好事多磨,只能慢慢干了。
开始测量,CPU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等,掉电前的电压,正常,对地电阻也正常,这回想都上2点多电流,应该要显了。
这回想应该是显卡部分有问题,就打算干显卡了,看看SONY的板也不怎么厚,还是先泡一下基地了,看来有位兄弟差不多的情况,是BIOS出问题了。
这好办,上编程器,干BIOS,BIOS是25Q32BV,也没多想,下了一个61212T开刷了,上电,一路跑,0.6,1.2,1.3,1.6,2.1看这节奏,应该OK了。
上屏,一试,4屏,中间还一白线,上下各两屏。不是吧,显卡坏了?啊,卖糕的。
习惯的干显卡,ATI的卡,机器一般,干得心里发麻,爆怕了。一会过后,还好没爆。再试机,还是4屏,这……没思路了,扔一边凉快去了,想想这钱
还真不好收,搞不好又要飞了。看到钱的份上,还是加把劲吧。
处理店里一些杂事后,突然又想起这板就一黑屏,应该没这么多问题吧,是不是BIOS刷错了,上基地再找试试看。
这回对板号的找了(M961_MP_MB   1P-0106J01-8011 ),上面有10多个BIOS,还不少。最后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开刷,上电。终于OK了。
小白修机,没有系统的学习,没什么清新的思路,自己看着都乱。请大家多多担待了。附一个OK的BIOS,外加一些参考图片。
机器装上才拍的,有点不太清楚了,将就一下吧。

OK的

网友(2015-10-24):
虽然没有精彩的时序分析 但是修的很棒  干显卡之前还不忘刷下BIOS    经验丰富

网友:
保留此BIOS

网友:
也不会很乱 呀 楼主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