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硬盘拆下来格式化了就认不到盘

楼主(2014-06-25):
华硕K46C笔记本,硬盘拆下来格式化了一下,就认不到盘了,开机直接进bios,硬盘模式下面可以看见500G硬盘....急急    求大神解救啊................................

网友:
在线等候  急啊

网友A:
不知所云,bios里不是看到500G盘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bios里不是看到500G盘了么????

模式哪里可以看见   启动项哪里没有

网友:
调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拆下来怎么格式的?

网友B:
进win pe 打开diskgen看看有没有

网友C:
硬是空白分区吧   进PE 重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win pe 打开diskgen看看有没有

进PE有    开机就直接进bios

网友:
另外的台式机上

网友:
调过了的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是空白分区吧   进PE 重建

分了好多次了

网友D:
重新格式化,激活主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格式化,激活主分区。

试过了 有些说转换成MBR也试过了

网友E:
硬是空白分区吧   进PE 重建,或者在台机上借个系统

网友:
硬盘没有坏,感觉,,,再分区一次试试.

网友:
IDe 模式下,重建分区表。

网友:
本本里有一个UF1选项把设置改一下,看能进不,不行进10,1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是空白分区吧   进PE 重建,或者在台机上借个系统

借了个系统就可以引导了   谢谢给了个思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引导问题

网友:
认到硬盘了就装系统嘛

网友:
借了个系统是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