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请教各位师傅,上网本键盘还有触摸板排线没接。其他排线都接了,会造成现在开不了..

楼主(2014-06-25):
现在风扇转几下就停了。硬盘,内存都插上了。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A:
主板出现问题了吧   键盘排线不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出现问题了吧   键盘排线不影响开机

谢谢师傅。。哎。。拆机莫名出问题了

网友:
太正常不过了有时候喝凉水都会晒牙缝

网友:
是不是有开机键在键盘上的那种???? 看有电流起来不?报内存不?

网友B:
不懂就不要乱拆,为了省那一点点钱而花更多的钱。不过如果是为了自学成才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老机子有时候会出现,不上键盘不上电和不亮机,现在的本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得

网友D:
多拆几次就会了,你现在这个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拆几次就会了,你现在这个肯定是主板问题

谢谢。。后来还是怕自己再弄坏了。。就送维修了。。结果那师傅好像说我板子哪里压倒个铜块。。还好后来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不要乱拆,为了省那一点点钱而花更多的钱。不过如果是为了自学成才的就另当别论了。

其实就是想再学习下。。因为台式机组装什么的。。自己很会了。。但是笔记本结构复杂而且花样繁多。。才自己去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子有时候会出现,不上键盘不上电和不亮机,现在的本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得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