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VM DVI 瞬间掉电

楼主(2014-06-25):
同行送来一块华硕M2N-VM DVI  拿到手直接开机试了一下(我这人比较懒,这样快一点),瞬间掉电。以为是有供电短路,都量了一下,对地全部正常。开机瞬间量电压发现也都出来了。这个是单桥的板,于是我就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桥,发现能跑码了。于是上BGA  等板冷了开机试了一下。D0.......靠    量了一下内在条件正常。刷BIOS后成功修复。BIOS官方有,就不上传了。没发过贴子,没分了。就加点分吧。

运气真好
运气真好
支持下。。。

网友A:
掉电刷BIOS好的还真不多 呵呵  运气不错嘛

网友:
{:4_132这种三合一的桥是通病,估计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刷BIOS好的还真不多 呵呵  运气不错嘛

是干桥好的,干完桥挡D0.后刷BIOS好的

网友:
NF 的板用最多就是这两招了。。 一加桥 二刷BIOS。。。

网友:
单桥的查完条件加桥,再不行的话也就只有刷BIOS了,因为条件也查完了,桥也打了。

网友:
华硕这个毛病挺多的

网友:
单桥的板子好多都有 掉电的问题

网友:
應該是晶片...搞不懂樓主意思

网友:
如果是AMD单桥的话,是很容易桥空焊的。

网友:
通病华硕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