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秒杀g43t-dm1,但是不知道换什么电阻

楼主(2014-06-25):
dell  g43t-dm1主板不过内存,刷了bios没用,然后测试内存各个关键点,测试到236脚时发现不正常,听说此脚直连3.3v,跑线此脚连接一个贴片电阻,电阻另一端有3.3v,确实直连橙色3.3v,但是此电阻太小,不知道换个多大的电阻合适,像这么大的电阻都不标阻值的,而且阻值也不是固定的,能随意代换一个吗

网友(点评):
用个0欧的保险试下。。。

网友:
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葬心如葬花,埋似水年华。掩了隔窗纱,隔了月中牙。 青丝换白发, 不过人生一间刹那。

淫得一手好诗

网友A:
你这个秒杀还真快! 还没修好你怎么能说秒杀

网友:
请问像这种没有阻值的电阻,你们一般怎么代换的啊

网友(点评):
这是SPD的电压来的,,又不是信号,加个保险或者是直接飞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秒杀还真快! 还没修好你怎么能说秒杀

找到故障点了啊,,有点激动,

网友(点评):
你可以直接拆下来量下电阻的阻直,看看是多大的。。 找个差不多大的换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