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 vs724 有时花屏

楼主(2014-06-25):
同题 ,开机左侧有想电磁干扰的波纹,半个小时后满屏皆是,怎么维修没思路,,,,,,,,,,,,,,,,,,,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电容鼓包了!屏线重插几下试试捏!

网友:
可以肯定告诉你是屏芯片坏了
同意楼主:
3.0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先去查一下显示器的电源

网友:
是啊这个特难搞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干扰是不是接地没接好

网友:
看看电源滤波电容有毛病没

网友:
先套通用板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