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进来看看

楼主(2014-06-25):
修一台DELL PP09S本子  拆机发现  PQ12双场馆烧坏了     但是知道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SC483是一个什么芯片谁知道啊 是用来产生+1.05V_VCCP_P和+1.5V_RUN_P电压
附上图纸一份
求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产生总线供电和内存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总线供电和内存供电啊

这个是2代的内存,所以1.5不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B:
就是TPS51483阿   1.5应该和总线供电一起给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TPS51483阿   1.5应该和总线供电一起给北桥的

TPS51486我想知道是一个什么芯片,主要产生什么电压,还总线方面我不太懂 麻烦你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很简单啊,你查看一下出来的电压都到哪些芯片了,就是什么电压啊,就这么简单

网友D:
先把管子换上再说,再查供电和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管子换上再说,再查供电和开启

换上了  大段啊

网友D:
不会吧,换上这个大短?你先查查公共点是否短路,肯定换错了,这个事复合管

网友:
TPS51483.Q1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PS51486我想知道是一个什么芯片,主要产生什么电压,还总线方面我不太懂 麻烦你能说明白一点吗

就是一个普通的双路PWM芯片阿,一般产生总线和桥供电,就是围绕北桥工作的

网友:
看图纸 跑电路 ,看到哪了,这是桥供电

网友:
TPS51483 给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换上这个大短?你先查查公共点是否短路,肯定换错了,这个事复合管

机器来的时候被同行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普通的双路PWM芯片阿,一般产生总线和桥供电,就是围绕北桥工作的

恩 谢了

网友:
多了解下双MOS管 ,不行就改 。

网友E:
是产生内存供电的,百度去搜TPS51483的资料。。。

网友(点评):
这是2代内存,请你看了在回复。

网友F:
典型的PWM 模式供电   大短看MOS 管的开启脚有没有电压    芯片看来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产生内存供电的,百度去搜TPS51483的资料。。。

板号发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PWM 模式供电   大短看MOS 管的开启脚有没有电压    芯片看来也有问题

问题已经接近。芯片坏了导致MOS管也烧坏了。第一次光环了MOS管没有换芯片。上去管子又烧了。第二次一起换就好了。

网友G:
仔心点查吧,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仔心点查吧,这个不是很难
问题一季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