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SG6105电源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14-06-25):
确认是电源问题,待机5VSB及绿线电压正常,空载下12V风扇转一下停就停(转约0.5-1秒)测相关电压如下:SG6105
脚       待机     短接停转后           脚            待机     短接停转后
1        5.06          0.48                   11             0             0
2          0          0                       12             0             0
3          0                 0                    13            2.5           2.5
4         0.15            0.15                14           3.63           3.63
5          0                0                     15              0               0
6          4.76           4.76                 16             0.27          0.27
7           0.72            0.72               17             0.07          0.07
8            2.22              2.22            18              0.01        0.01
9             2.21              2.22            19                1.06      1.06
10            0               0                    20                5.06          5.06
除1脚变为短接状态外其余电压都没变化,是哪里问题?

网友(点评):
接假负载看看

网友(点评):
测量各脚对地电阻

网友(点评):
断开SG6105各电源检测脚后测量对地电阻

网友A:
接主板一样转一下就停

网友(点评):
每次检测一路电压,看看哪路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主板一样转一下就停

短接12V有变化,有时能变到8V,其余3.3和5V只在1V以内变化

网友(点评):
万用表有峰值测量吗,有用峰值测量

网友(点评):
接好后,再短路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12V有变化,有时能变到8V,其余3.3和5V只在1V以内变化

万用表没峰值测量,这个变化是不断短接瞬间的电压

网友(点评):
示波器,有峰值存储也可以

网友:
测一下各路输出对地阻值。看哪路异常。多半电容问题

网友:
先离线测各路输出对地阻值。

网友:
SG6105的11.12脚电压不对,不应为零。更换6105试一下。

网友:
SG6105换了,看看对不对,我估计是它的事,外围没元件坏的话。

网友:
6脚电压高,为超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