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HP电源

楼主(2014-06-25):
手上有个HP电源,电源里连出来一个三针插头(当时拆机时是插在主板上的.,只有当万用表调到蜂鸣档,红笔碰到三针中的红线,黑笔碰到三针中的白线时,电源风扇才会安静的运转,不然这电源风扇转得特快超响.现在我想把这电源当作显示器电源用,不可能一直用万用表按着它着吧.白线和红线短接风扇也是转得很快,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我安静的用?

网友(点评):
估计是转速控制

网友A:
试过直接拿镊子把红线白线短接么?如果可以那就直接剪开连一起呗,小小白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直接拿镊子把红线白线短接么?如果可以那就直接剪开连一起呗,小小白建议

镊子短接不行,风扇转得很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镊子短接不行,风扇转得很响.

找个小点的电阻接上去,就是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的色环电阻试试,废板上拆拆

网友:
学习了  没遇到过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内部电路看看是不是有热敏电阻。

网友C:
三针插头插在主板哪里?有专门的三针插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针插头插在主板哪里?有专门的三针插座吗?

之前我拆机的时候,这个插头确实是插在主板上的.只是现在主板卖了没图传上来.

网友:
很可能接的主板温度检测电路,可以在电源内部给5v和地之间接个10k的可调,抽头接到那根线上,把转速控制到能接受范围的尽可能高。

网友:
应该是温度检测端子,要用二极管档才行,估计是电压检测,试着用可调电源在红线和白线间给一个电压试试。
另:如果给显示器用,功率小,可以不需要温控,直接拆开电源,把风扇接在12V和5V间,约7V供电,散热够了,声音也不大。

网友:
          万用表什么档测的? 估算出当时表的内阻值,找一个差不多的电阻接在红白线端上验证一下。

网友:
原来是温控电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