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 AM 专卡滚条

楼主(2014-06-25):
RT~~~~ 无论window还是PE 一到滚条就卡死 !外设全部拔掉 内存 电源 CPU全换过 BIOS也刷过!硬盘直接拆了!这个故障第一次看到 声卡 网卡都检测过 也都拆掉过!难道真要下手换南桥?有没有修过的同行 给条明路!
cpu

网友:
卡logo外设什么的都没事 只能动桥了

网友:
bga一下桥不行只能更换了

网友:
拉LOGO南桥坏的多

网友:
焊一下南桥 试试吧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