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触发。一些问题不是太明白。大家说下。

楼主(2014-06-25):
前些时间接到一台G470,客户说放了2个月开不了机。接到手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6。正常,按下开关0.012,电源灯亮了一下灭了。可再次触发。跟客户说要机器要放这,客户答应后。迅速拆机,目测主板一圈,没发现进水和腐蚀的情况。量了一下对地阻值都没发现什么问题。通电有3.5V。测了开关就3V,和ec也有高低高的跳变。测了下EC_RSMRST# 3.3V。这时候应该参与触发了把。不知道小白说的对不对。 突然想起来2级转换电压没出也会这样把。找到SUSP。这个信号应该是待机就是高电平,来控制转换电路mos管的G级。 这个时候SUSP是低电平转换电路才能工作。而SUSP要象为低是受控SUSP#。SUSP#这个信号来自EC。测量EC SUSP#待机是低电平。触发后应该发出高电平来导通转换电路。实际测量触发后也是低电。更换后EC后 触发亮机了。报价客户。
可是好景不长,客户说放了几天又不触发。测量一下还是和以前的问题,在论坛看到了一个帖子说PBT_OUT#有3.3—0—3.3+
的跳变才对。我就想问下大家 PBT_OUT#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南桥的SLP信号有没有拉高,EC是收到这个信号才去开启其他电压。

网友:
查下S5-ON信号!!!

网友:
有些电压  多分析下就出来了  多查查时序

网友:
EC那边问题,条件没在找一遍

网友:
信号这方面 还是要有经验的才行!!!!

网友:
没经验,没积累,还真做不了这些东西

网友A:
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这个信号是一直高?还是按下开关高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