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2368打印机打印速度缓慢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4-06-25):
昨天接到一台HP D2368喷墨打印机,客户说打印的时候等一会儿才打一行,今天驱动上才知道,真的好慢呀!
清理了光栅和传感器,还是那样!
哪位大师知道这是哪里的事儿呀?怎么修呢!谢谢!!

网友A:
这问题以前遇到过,检查一下墨盒是不是没墨水了,更换墨盒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以前遇到过,检查一下墨盒是不是没墨水了,更换墨盒应该能解决问题

完了,好像整不了了,中午回来我想再装一下官网驱动,试试网上说的清墨盒的事儿,正装着软件呢,就闻到一股烤地瓜味儿,从机器里出来的,我可还没拆机呢!应该是主板冒烟了!
没办法“玩了”!就给30元,钱也不多放生了!
谢谢你了哥们!

网友:
直接烧主板了?

网友:
我昨天还在拆些机器,漏墨,主板都是墨,直接机器报废,直接让客户买一台也便宜

网友:
看看我昨天拍的吧,D2368跟楼主一样
进纸打印后,漏墨

打开机器,看左边

都是墨水,后来插USB直接是,无法识别UNKNOW,主板本来是绿色的,现再全黑了,宣布死亡懒得换主板

网友B:
打印头问题,直接烧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头问题,直接烧主板了。。

原来是这样,我说的呢,好好地,我啥也没动呢,打了几遍测试页属实打印速度老慢了!刚想重装个官网打印机驱动,这家伙就烧了!
看来这机器再发现打印慢,马上就的换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