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VZC

楼主(2014-06-25):
宏基笔记本 是 国外的笔记本  。 开机 出现 谷歌的界面 没办法进入BIOS   没办法装系统

宏基上网笔记本
Q1VZC
C710-2847

求职 这款 BIOS 如何 装系统  。。 谁有 这款 机器国内的 BIOS 程序?、

网友:
用传统的光盘装。

网友(点评):
不支持。。没有光驱。。让硬盘拆下来 装 也不行。

网友A:
或者开机有快捷键,你F1-F9依个按一下。

网友(点评):
都不行!!试过了。

网友B:
这款机器  装系统 宏基售后站 都没有 办法 解决。。

网友C:
操作系统是 Google Chrome OS

网友(点评):
如何 装 XP 或者 WIN7 ??? 怎么 给他 引导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是 Google Chrome OS

在淘宝上找找 有没有国内 这款机器的BIOS

网友C:
提示中已经写到了,把原系统盘插入可以修复。
这个系统我也没研究过。只是看到画面我知道是非WIN系统,所以不能按WIN的思维来解决。

至于BIOS,你只有在通电的刹那看能不能通过快捷键找到了。如果你接触的电脑够多,就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电脑都能进入BIOS画面。

网友(点评):
这是一款 宏基上网笔记本 国外的。没有 光驱

网友:
插U盘PE也试过?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不行 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开机有快捷键,你F1-F9依个按一下。

看说明书。

网友(点评):
你有说明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  装系统 宏基售后站 都没有 办法 解决。。

确实有点难了。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 在 赚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中已经写到了,把原系统盘插入可以修复。
这个系统我也没研究过。只是看到画面我知道是非WIN系统,所 ...

嗯有点道理。

网友(点评):
你在赚积分 。回复的没有一点点用。

网友:
恩!楼主你把硬盘取下来呢!放到其他电脑上面装不行吗!

网友:
实在不行,只有寄回返修了。或者让迅维的老师解决,迅维实地高手如云啊。

网友:
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没搞过

网友(点评):
饼哥,见多识广 会没 遇见过着问题!!

网友:
装不了的,我遇到过。BIOS里边那个选项是灰色的,根本没有办法调整启动参数。

网友(点评):
你能说点 跟我这个 沾边的 话题吗?

网友(点评):
好人,泄漏一些楼主不肯说的机密,让非学员了解多些情报

网友:
LA-8943P
REV:1.0

网友:
上网本吧这个

网友(点评):
国外 宏基 谷歌界面 不知道 怎么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