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不触发

楼主(2014-06-25):
    客户拿来板子,最开始是没有声音,打开机箱,发现声卡芯片严重发热,其它工作正常,心想反正是没声音,不如加一块独立声卡,省事。装完声卡,装驱动OK。客户拿机走人,没想到下午客户又拿来机子说是开不了机,拆开机箱,取下独立声卡,还是不能触发。量工作电压,3VSB正常,IO是8716F,67脚有待机,就是开关脚没有3.3V,只有0.68V,心想问题出在这。沿着开关跑线,一直跑到IO旁边的的8222排阻,一端与IO75脚相连,同样只有0.68V。8222排阻一边有5.1左右电压,另一端就只有0.68V,果断换掉8222排阻,涛声依旧???跑8222排阻,另一端直连ATX电源紫线5VSB,查看论坛有人说8222排阻一端应该只有3.3V,这块板直连5VSB,而后又换掉IO,还是一样的故障,本人是新手,请问高手们,应该从哪里下手????求助中

网友A:
会不会是1117穿了,?

网友:
要是1117穿了的话,是不是3.3VSB就不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1117穿了,?

要是1117穿了的话,是不是3.3VSB就不会出来了,可是3.3VSB有啊

网友B:
电压被拉低了。查与排阻相连的小电容吧,也许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被拉低了。查与排阻相连的小电容吧,也许短路了

排阻直接连I075脚

网友D:
发热的声卡取下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的声卡取下来了吗

取了,就是跑不出那开关脚的电压出来

网友:
应该是那里还有短路拉底了电压。。 将IO连开关的一脚至空了。去找找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主板,声卡芯片发烫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阻直接连I075脚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是IO挂了,果断换IO吧

网友:
将IO折下来慢慢量。。看看那里还有拉底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