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电池 电源不能同时接上,接上短路

楼主(2014-06-25):
y460电池 电源不能同时接上,接上短路,接上外接电源测PQ53   4脚5.5V     PQ12   1脚18.84V   2脚18.5V    PQ15  3脚0V      2脚5V   现在PQ53一直是导通的,谁能讲讲

补充内容 (2014-6-26 21:24):
已经修好,PQ55

网友:
上传图,上面没传得上

Y460 copy.pdf

网友:
换充电的MOS管 4932

网友:
好了不用谢我 我也是刚修好一个一样的 PQ53老是短路

网友:
楼主好了没,怎么没回复呀?

网友:
充电芯片环了

网友:
修好了,是PQ55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那个管子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导通了 给电池直接充电 所以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baohu隔离问题啊,图纸有么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