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显示器花屏,时好时坏

楼主(2014-06-25):
     前段时间偶得显示器一台(坏的),故障表现为不定时花屏,拆掉逻辑板螺丝翻起来看了看背面就又装回去了,又把保险旁边的大电容拆了(死马当活马医.乱搞),没想到竟然好了. 搞好后一直丢在墙角没用它,(之前有发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2637-1-1.html)

今天捯饬出来试了试又不行了,故障依旧,又拆开逻辑板螺丝,不让逻辑板地线接屏外壳,又好了,试机4个小时后出现故障依旧,用绝缘体按着逻辑板接触屏外壳,有火花出现,屏正常.

实在是搞不懂到底哪里的毛病.

网友:
液晶屏坏了

网友A:
出问题的时候查查屏上电压  -6V 23V  12V 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的时候查查屏上电压  -6V 23V  12V 是不是正常

VGLS      -8.6V
VGHS      22.8V
VCC        3.1V
VAA        12.7V
VAAS      12.7V
GVONO    0.9V
GVOFF0    2V
VGHPS     19.1V
VCOMS     4,9V

网友:
屏挂了,不用搞了

网友:
屏应该坏了

网友:
屏电路补焊一遍,还不行就是屏上模块的事儿了,搞不好了!

网友:
是屏幕坏了  模组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没有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今天捯饬出来>>>>"饬"读chi第四声1.  整顿,使整齐:整~纪律,百度才知道,

网友:
屏的哪个模组有问题 没必要搞了

网友:
感觉跟升压掉下去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