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800+待机电源IC

楼主(2014-06-25):
有 一长城ATX2800+的7脚待机电源IC炸飞了看不到型号,知道的说下

网友:
怎么还有7脚的电源IC,楼主有图片没。

网友:
P1014AP06用这个,修好了

网友:
就是8脚SOIC,空缺一个脚,查到ATX-2800电源管理芯片,估计和2800+差不多,试了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