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197WA通病

楼主(2014-06-25):
最近修了几台联想L197WA显示器,有的是开机亮一下无显(是无显!不是暗屏),有的是插电无反应。
大家都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看了下没发现问题,测板上电压3.3V正常,1.8V只有1.0几,有些是开机瞬间电压拉低到1.5V以下(亮一下无显的是这样)。
1.8V供电是由两个三极管产生,找管麻烦就直接两只二极管串联接过去OK!

补充一下: 这个图可能是楼下所说的那个型号,不过这几天修的驱动板都类似,我只是把这个拍了发上来。看了下手头的另一块板L197WA的两块元件、位置都一样,只是的屏线接口是软排线,板号前面715G2883一样,后两个数字有变化,几块板的1.8V供电完全一样。所以型号是什么并不影响对此问题的说明。发这个只是想说明此类机型1.8V供电不正常的很多!
L197WA的驱动板没有拍,下面这个是网上找的L197WA驱动板,可以和上面的对比下有什么区别。

非常不理解为什么都在纠缠型号,却不去关注这类问题。心情很不爽,如果您觉得没有用请飘过。

网友A:
型号说错了 看你这个屏线就是D185WA的 18.5的,怎么可能是L197WA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一般驱动板坏了直接换,不明觉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9的屏 应该是双8的屏线

这个不是双8吗?

网友:
驱动板上的供电有几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线是什么接口?怎样分辨双8还是单8?

看样子 像单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单8的,,除了供电红色的,跟黑色的地,余下的数下,4组是单6,8组是双6,5组是单8,10组的是双8位的

学习了,还不会分。用的比较少。

网友E:
楼主:看看吧=蓝白绞在一起的为一组。4组单6,5组单8,8组双6,10组双8。   【侬的就是单8的屏线,呵呵,是19寸吗?】

网友:
哇 楼主好厉害 又是一个方法啊 问下 用的什么二极管啊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1117-1.8吗?

网友:
两二极管来代换。不错。。。 以后修到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主把那两个2级管焊的工整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型号说错了 看你这个屏线就是D185WA的 18.5的,怎么可能是L197WA

同意楼主 确实 看他的屏线就不像19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 确实 看他的屏线就不像19的

楼主看哪里屏线不像19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哪里屏线不像19的?

19的屏 应该是双8的屏线

网友:
应该就是联想D185WA的。除非贴子是编出来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双8吗?

你看图片中是双8的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图片中是双8的屏线????

我想让你给我说说双8的接口是什么样的,我很少接触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9的屏 应该是双8的屏线

这个屏线是什么接口?怎样分辨双8还是单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线是什么接口?怎样分辨双8还是单8?

除了供电,算下有几组线,,双8的是10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除了供电,算下有几组线,,双8的是10组

请教楼主那个图上的是不是单8?怎么分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那个图上的是不是单8?怎么分辨?

是单8的,,除了供电红色的,跟黑色的地,余下的数下,4组是单6,8组是双6,5组是单8,10组的是双8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单8的,,除了供电红色的,跟黑色的地,余下的数下,4组是单6,8组是双6,5组是单8,10组的是双8位的

多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了。。。

互相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谢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吧=蓝白绞在一起的为一组。4组单6,5组单8,8组双6,10组双8。   【侬的就是单8的屏线,呵呵,是 ...

仔细看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说错了 看你这个屏线就是D185WA的 18.5的,怎么可能是L197WA

同意LZ说法

网友F: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这个显示器   问题是屏幕闪   上半部闪

网友:
最近发现好几块19寸屏用单八线的:联想L197wA的M190PW01;清华同方的FLC43XWC8V-02。

网友G:
非常地感谢hbgz518 ,刚才我就碰到你说的这个故障。机型板号完全相同,按你的方法处理,现在试机中。省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地感谢hbgz518 ,刚才我就碰到你说的这个故障。机型板号完全相同,按你的方法处理,现在试机中。省很多 ...

很高兴这个能有用处

网友(2014-08-05):
非常地感谢你,这个经验让我节省了不知道多少时间。

网友:
LZ用的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啊!这方法很直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这个显示器   问题是屏幕闪   上半部闪

朋友,我今天也接有这货,故障和你的一样,搞定没有啊?分享哈。。。

网友:
楼主是维修行业中的精英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 确实 看他的屏线就不像19的

15寸的三星显示器

网友(2014-12-22):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还没修到过

网友(2015-11-22):
换原型号的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