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响6声

楼主(2014-06-25):
请教一DELL笔记本开机不显,报警6声。加焊北桥后偶尔能开机,大多还是不显报警6声

网友A:
显卡和屏线。先换个屏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屏线。先换个屏显

谢谢了,回头试下

网友:
6声可以试试显卡,7声CPU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吧
AMD的北桥加焊用不了多久 还是换新吧

网友:
这个是 通病来的,重植北桥或更换啦

网友:
你要相信第一感觉,这个就是北桥问题,建议直接换新的。

网友:
显卡和屏线---------------------------

网友:
6声  我认为还是显卡  先加汗

网友:
我遇到的6声   都是回焊北桥好的     楼主重稙试一下   不行换了试试

网友:
屏线没插好,内存脏了,超微半导体的有可能是coms电池没电,北桥虚焊,显卡虚焊,戴尔的比较变态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换北桥吧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AMD的吧   北桥坏的老多了  我遇到过

网友:
6声是显卡.或者屏线没过

网友:
先重新植北桥,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有可能是屏线没好、显卡也会,北桥也会。。所以一个一个排除吧,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