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从不通电到亮机维修

楼主(2014-06-25):
机器:联想G430 集成
板号A-4211P JIWA1
故障表现: 按开机没有反应该
   前些天接一联想G430,拿来说不通电..上电流表测试了一下:电流在0.2A左右,拆机一测试公供点电压PR152,只有3.4V,
测试PQ38 123脚有19V,4脚也有18.V,这个PQ38肯定不能导通呀..再向前面找原因,当找到PACIN,测试只有2.8V感觉像是输出电压了.. ,测试PR132两端电压,一边是2.8V,一边是0.4V,看来是拉低了..ACOFF  0V,看来是这里的条件不对了..接着就是再找了..看了下其它管子有没有坏..测试了都没有坏..因为手上有一块差不多的料板.全部换过还是一样,试着把PQ38强行接通(就是想看下除了这个电压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坏了),果然,一测试,待机电源芯片有点烫PU10
感觉他应该是坏了..先不管公供电压了,,直接 先换了一个电源芯片,神奇般的公供电压有了,,19V,看来是此芯片把公供点电压拉低了,公供电压本身不短路,此时再回来测试了一下,PU8A,由原来的2.8V变成标准的3.3V
3V/5V都出来了,,这时就试着看下能能触发了,,量下开关处都有17.5V左右的电压,按下开关,能触发了,,装上CPU和内存,一上电流表,1A左右不跳变了,,我去不会还有问题吧..看来不是一个好活,电流表到1A不跳变中间还反复掉到0.3A再自动回到1A左右,感觉像是没有过内存,以为内存坏了.换了一条还是一样..这时测试了一下内存电压PL8,   0V,看来是这个原因了,
先从此芯片的工作条件上着手吧..所有条件都有了,,正好有芯片,换上一个来..嘿嘿..运气还真好..换上就来电压了,,看了下电流表,几次漂亮的跳变,灰屏,屏上没有显示,不会屏也是坏的吧..正好手上有一个LCD的屏,装上亮LOGO,,我喜欢的联想总算是出来了....上次有一个这样的没有搞定,这次搞定了..还幸运了..装上硬盘开始测试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不测试不知道,一测试下一跳,刚把电影打开,马上就灰屏了..过了几秒钟就断电了..我去..不会这么多鸟问题吧..此时,我学大师些,在断电前测试一下哪些电压有变化,,果然发现一个,PL7,在断电前从1.05V变成了0.4V
看了下这个是集成显卡的供电呀..这个电压没有了..肯定要黑屏断电的..现在就要想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都能正常进系统了..说明电压是能出来的..看来有点像是功率不够,可能是PQ18PQ19两只中的一个吧..管他的,,两个全换了..再来一次测试,,现在放电影之类的..都正常了..总算修好了..高手,大师些管看不要笑哈..我是小鸟..

网友:
给你捧个场

网友:
补充一个,刚才打字打错了一个地方,ACOFF是3.3V

网友:
问题还真多  纠结到死啊

网友:
楼主这帖子文字和图片安排好了才让人看的更明白些。

网友:
这个是整理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取消金币..

网友:
这么复杂,好厉害呀,,学习了

网友:
为了多学点知识,不辛苦。搞清楚时间都到哪儿去了,学习就一定会提高。

网友:
G430我也修过一个,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器也是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