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怎樣關閉自動降頻

楼主(2014-06-25):
Cpu p3 1G,電腦顯示得700m
怎樣關閉自動降頻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这机器还修啊?换过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还修啊?换过CPU吗

機沒壞,cpu在bios顯示1g,電腦主頻顯示只得700m,不是1G

网友:
这我以前碰到过啥问题我都忘记了,因为这机器我N年不修了。3

网友:
3421你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