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碰到显示器花屏,橡皮擦屏线能好..要换屏线吗

楼主(2014-06-25):
碰到显示器花屏,橡皮擦屏线能好..要换屏线吗?
橡皮擦一下能用多久?会不会返修啊?
你们会选择哪种?

网友(点评):
从来没有换过屏线

网友(点评):
应该不用换吧。。

网友:
应该没事的,我就擦过,1年了没返修

网友:
看是哪种屏线  有的屏线要把下面的簧片挑一下能管得久些

网友:
没事,屏线氧化了。

网友:
都是橡皮伺候,不换线,没见返修

网友:
白的要换,黄的不换。

网友:
有时候客户在就换 ,那种白的用不住

网友:
擦干净了一半问题不大

网友:
主要把接口处的地方弄好。 然后是胶带弄下。

网友:
一般的不用换 擦擦就能用好久

网友:
装的时候拿胶带粘一下 弄结实点就没事了

网友:
一般都不用换线的。。。处理好点就是了。

网友:
象皮插插,然后接口处贴上新的醋酸胶布。反修几乎没有。原装的线是铜的,新的是铝的,还是橡皮插插吧

网友:
橡皮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