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6-25):
联想IH61M主板不触发,没有图纸跑了1个小时才找到霉断的地方。是开机针通过一个电阻到NCT6776F的61(PSIN#)脚不通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佩服!

网友:
这也找得到啊

网友:
是断了还是腐蚀的?

网友:
应该是腐蚀至主板断线吧。

网友:
看来是腐蚀的

网友:
1个小时挽救一块主板,很值得

网友:
这么好内心去找断线的地方。。 如果是我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修板还需要好眼啊

网友:
我也在修这块板,我这个是重启变关机

网友:
跑线路高手。,,,,

网友:
好细心的查呀。以后修板也要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真得够细心。

网友:
这么好内心去找断线的地方。。 如果是我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这么好的耐心去找断线的地方。 如果是我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人才喔,这样也找到

网友:
应该是发梅了吧。至线路不能啊。。

网友:
把线补起来比较好看.但飞一条线比较快.任君选择

网友:
维修讲究的就是耐心 细心

网友:
学维修就原来一定要有好的眼力和毅力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