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过程】联想E47A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6-25):
联想E47A进水不触发。在基地找了主板电路图点位图,慢慢维修。

该电脑是全球第一大厂广达代工,板号DAOKL9MB6F1。

进水部分已经发霉。

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在PU12附近。PU12是整机3V 5V供电的PWM控制器,该部分电路图及点位图如下:

先用无水酒精仔细清洗主板,烘干,对照电路图及点位图,把腐蚀的地方重新加焊。

测量各个供电部分对地电阻正常,没有短路现象。用可调电源尝试加电,待机电流约0.02A正常。

接上开关板,尝试开机,发现无任何反应,典型的不触发故障。
很自然想到可能是腐蚀的地方有问题。用放大镜+电筒仔细观察腐蚀处,发现了蛛丝马迹——PQ83的3脚已腐蚀断路!

从电路上分析,PQ83的基极输入MAINON信号,当按下电源开关时,MAINON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PQ83导通,PQ55的栅极为低电平而截止,保证了后级+3v、+5v的开启。PQ83在开机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断路,将导致不触发故障。
将PQ83飞线焊好,再次上电测试,还是不触发!
好吧,看来不是那么好修。按下开机键后,检查各电压情况,发现+15V没有输出!

+15V是广达特有的自举升压输出,主要用于驱动后级MOS栅极,开启各个电压。如果没有+15V,同样会不触发。
+15V升压电路被腐蚀的很严重,估计有断路或原件损坏。断电仔细测量,发现+5VPCU到PD20之间的电路断了。
飞线连接断路的线路,测量PD20的1脚已经有5V了。可是,+15V还是没有输出!

喝瓶酸梅汤冷静一下,想想要不把附近的元件焊下来看看,焊下来就发现问题了:两个升压的双二极管PD20和PD21的引脚各断了一个,在主板上完全看不出,一焊下来就脱离了,应该是被严重腐蚀造成的。
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更换吧。满世界找这种双二极管,好不容易在废板上找到一个,可惜只有一个啊,还缺一个,怎么办?
这时我灵机一动,有办法了!两个双二极管不是都只断了一只脚么,那好,把他们拼在一起,这不就组成了一个好的双二极管了么!
说干就干!换掉了PD20,将换下来的各断了一只脚的两个二极管叠起来,放在PD21的位置,同时更换了腐蚀严重的PC255,于是就有了以下奇葩的维修方式:

好了,接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跳变了几次,感觉应该亮机了。接上屏幕,果断亮机!

网友:
高手啊
应会有前辈级水准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真是丰富,逻辑性很强,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受教了。

网友:
l楼主心好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的很活啊,

网友:
多存点料板吧,从收废旧件的哪里淘

网友:
进水的地就是升压那里对吗?

网友:
怎么没看到你飞的那个二极管啊。

网友:
进水进成这样还能搞好,顶一个

网友:
分析的不错,我的机器跟这个故障差不多。

网友:
发梅得这么严重。。都让你修好了。。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