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67HG-A1开机时序针脚

楼主(2014-06-25):
W83667HG-A1开机时序针脚
待机供电                      85脚
开关信号                      61脚
PWRBIN#                     60脚
SLP_S3#                      64脚
PSON#                         63脚
RSMRST#                     101脚      问下高手这个脚是哪里来的电压3.3V?没有跳变怎么修?

网友(点评):
看下迅维公开课你就知道了:http://pan.baidu.com/s/1dDeRVpf#dir/path=%2F%E8%BF%85%E7%BB%B4%E7%BD%91%E5%85%B1%E4%BA%AB%E8%B5%84%E6%BA%90%2F%E8%BF%85%E7%BB%B4%E8%AF%95%E5%90%AC%E5%BD%95%E5%83%8F%E5%92%...

网友:
你不清楚这些信号,,可以看下迅维网的主板公开课开机电路里面有讲到这些信号。。

网友(2016-02-09):
查下这个引脚外围相连上拉电阻变质情况,一般是通过3.3VSB上啦。

网友A:
是电阻电容延时后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电容延时后产

RMRST信号引脚推测内部也有带阻容延时电路。

网友:
上面芯片应是此信号,厂家设计一般彩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容了。但V星主板有专用的上电时序芯片可产生。

网友:
上面这种丝印芯很少见啊,用的是NTC丝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RST信号引脚推测内部也有带阻容延时电路。

有的是芯片内部产生的,有的是有上拉电阻给的。

网友:
RSMRST是芯片正常后发出的3.3V  是个持续的电压  不是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