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开机一直弹帮助与支持中心错误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4-06-25):
前天收到的机子,开机一直弹窗系统找不到帮助文件,不然就是帮助与支持中心错误,无限弹窗,开始以为是F1键没弹起来,后检测弹性正常,就把键盘排线拔掉,开机问题依旧,重做过两种系统,还是老问题,网上说有可能是硬盘扇区中毒,我试试把硬盘拔掉直接进U盘系统,还是一直弹窗,求大神解惑啊!

网友:
没高手会吗

网友:
没碰到过    神奇

网友:
CMOS放电,刷BIOS……

网友:
键盘排线有没有上拉电阻?测排线接口电压.把所有的外接的小按钮开关都去掉看看.
键盘拔掉了可是 EC还是收到了指令

网友:
集成电路内部问题

网友:
排钱接口的上拉排阻 ,排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