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电路上到1.89左右 掉电

楼主(2014-06-25):
本机 开机到1.89左右掉电  看电流有跳变  但是不亮机  等会就掉电了

网友:
尝试换南桥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别动不动就让人换桥呀,看看显卡供电呀,最好按时序检查

网友:
有独显吗.若有先加焊下确认.

网友:
拔掉内存掉不掉,不掉就动显卡

网友:
是不是哪 供电不正常和缺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某个供电没有或是低 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正常这个机器亮机也没这么大的电流,应该从电流大入手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缺少某个信号或电压,查查时序……

网友:
3今天刚修到一个 加焊显卡后花屏最后测屏接口到显卡一对数据线其中一个断线!没有点位图显卡芯片没有标位置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