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会损坏CPU么?

楼主(2014-06-25):
主机在地上一侧的挡板没上,在距离主机1米多的窗台上用风枪吹东西(非气泵的螺旋风枪),风枪大概用了5分钟左右电脑就自己灭了,再按开机钮启动几秒就灭(电脑处于空闲状态鲁大师cpu温度不到40度),有时候能开机能正常进系统用一会还是灭,换个cpu使用一切正常,我现在极度怀疑能不能是风枪发出某种电磁波烧坏了cpu(虽然机箱和风枪一高一矮机箱是对着风枪方向的),想想电吹风离电视不远情况下电视会出雪花点。。。

是不是AMD 的CPU啊

网友:
灵异事件

网友A:
这个情况cpu可能高温损坏了

网友B:
很正常,一般最好不要用吹风机 吹   容易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cpu可能高温损坏了

cpu温度不到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一般最好不要用吹风机 吹   容易断路

我是在窗台上用风枪吹别的东西

网友:
当然会坏CPU呀,这样温度太高肯定容易烧的呢

网友C:
哪有楼主想的那么厉害,还电磁波,干扰电视只不过是电火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有楼主想的那么厉害,还电磁波,干扰电视只不过是电火花。

不懂啊 只不过是说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懂啊 只不过是说这个意思

电机转的时候,碳刷和转子的接点摩擦产生火花就会干扰电视,还有灯管启动时也会产生干扰。这些都不会对CPU造成影响。

网友:
不会损坏CPU的

网友:
主板掉电,原因很多方面,CPU温度高

网友:
通常不要讓cpu過熱..可能裏面晶元會異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的时候,碳刷和转子的接点摩擦产生火花就会干扰电视,还有灯管启动时也会产生干扰。这些都不会对CP ...

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别的真想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别的真想不出来了。。。。。。。。。。。

楼主的这个风枪是不是和电脑插到一个电源接线板上了。

网友:
这U挂的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风枪是不是和电脑插到一个电源接线板上了。

不是 插的是另外一个插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风枪是不是和电脑插到一个电源接线板上了。

对了 几天前由于换cpu时候主机电源线没拔掉,已经烧了一个cpu了,这个cpu是第二个,一直感觉第二个cpu坏的很蹊跷,电脑属于待机状态同时用风枪,第二个cpu就是这么坏的。。。。。。

网友E: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跟你的风机没多大关系!待机状态下cpu连电都没有怎么会烧掉呢!主板供电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跟你的风机没多大关系!待机状态下cpu连电都没有怎么会烧掉呢!主板供电电路应该有问题 ...

电脑是开着机在桌面无任务状态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待机状态下cpu连电都没有怎么会烧掉呢?CPU供电,以及散热等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CPU没有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
   说多少 都没用 只有送去专业维修点检测

网友:
我是来拿下载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了 几天前由于换cpu时候主机电源线没拔掉,已经烧了一个cpu了,这个cpu是第二个,一直感觉第二个cpu坏 ...

换CPU不拔掉电源线也会烧CPU吗?我每次换CPU都不拔电源线,也没烧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不拔掉电源线也会烧CPU吗?我每次换CPU都不拔电源线,也没烧过CPU。

那也有可能拿散热器把cpu拔虚焊了,散热器和cpu硅脂粘上了(9650是钎焊)点不亮后用风枪吹几分钟也用了将近半小时,然后就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不拔掉电源线也会烧CPU吗?我每次换CPU都不拔电源线,也没烧过CPU。

第一个就不提了,就是第二个cpu现在很疑惑不知道是怎么挂的。。。。。。。

网友F:
cpu 温度报错 我就试过 你这样也会搞坏CPU 就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温度报错 我就试过 你这样也会搞坏CPU 就没试过

cpu散热器是温热的,可以排除cpu过热烧坏。

网友:
CPU一班不会坏吧

网友:
amd的cpu爱坏!Intel的不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