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15键盘按键错位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6-25):
今天客户三星RV515的笔记本屏幕碎了,换上LP的15.6LED后发现键盘不好用。进系统选择菜单时按任意键死机,干脆关机直接开机进BIOS结果按F2没反应,想会不会键盘坏了,隔了3天键盘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现象,这下急了,进系统外接键盘测机外接的正常使用,就想升级BIOS看看,把BIOS升级了键盘还是按键错位,没辙了,拆机看主板键盘的接口是IO芯片直接出来,中间没任何排阻和电容,赶紧换上IO芯片开机,结果另人懊恼,现象还是一样,最后冷静想了一下是换完屏之后发现键盘不行,干脆把原屏装回去,外接显示器,奇怪居然好了,最后想了一下把原屏的程序拷贝出来,刷到我要换的新屏上,装机开机进系统测试按键OK,全部对位了,到此这机子维修就结束了,希望大家以后注意,这机子换屏,要原程序才行。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被玩哭啊。。。。。。还是涨姿势了

网友(点评):
还好最后楼主修好了,不然楼主真的要被玩器了。

网友:
这经验不错。。以后修到有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被玩哭啊。。。。。。还是涨姿势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要刷笔记本屏的

网友:
真的学习了一下。我发现三星的屏还真需要原厂的数据哦。谢谢了

网友:
原屏的程序拷贝出来,刷到我要换的新屏,直接移植码片不行吗?

网友:
这个机子维修好多了   把他原来的程序刷进去就好了

网友:
三星机器早碰到了,,,收钱可以高点,

网友:
你是第一次遇到的吧,,我又获得的经验 学校学习

网友:
这太奇怪了。。。。

网友:
可能是EC 要读屏    发现不对把自己搞疯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不过以前好像也看到别人遇到换屏幕后键盘按键出错,什么机器就不记得了,一直都不明白屏幕上面怎么来控制键盘输入呢?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下次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三星的还要原程序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喔。。当时可烦了。。。修一个进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