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掉电

楼主(2014-06-25):
接到一天N4010刚拿来开机电流跑到0.03掉电 有时候跑到0.65掉电,拆机量电压 开机瞬间都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就放了下电 靠 能开机了亮了,就给客户了。用了两天又是一样情测两天又况,猜测是BIOS坏了,刷BIOS,靠又好了,测了两天好的,准备打电话给客户,又出现同样问题。在拆开量着量着又能开机了  那位大神遇到过给小弟说说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机子,要注意,CMOS电池要有电,然后,最好是修好了,整机装起来试,要不会掉电
碰到几次就知道这机子了

网友B:
加焊南桥 之前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要注意,CMOS电池要有电,然后,最好是修好了,整机装起来试,要不会掉电
碰到几次就知道这机子 ...

没看明白                             CMOS电池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 之前遇过

也有人说是北桥问题

网友C:
这样的软故障是最不好搞的,修的头大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A:
这个机子没修之前,问题很明显一般都要做桥,做完了后,开机会掉电,正常的,你把机子装起来会发现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没修之前,问题很明显一般都要做桥,做完了后,开机会掉电,正常的,你把机子装起来会发现是好的

是好的了  过两天又是同样问题

网友:
换板把,修个U165的 过几天过几天来一次。

网友:
加焊桥不行就没思路了

网友:
裸板测,等不亮的时候看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东西不良了,可以能桥没关系

网友:
温控吧?查一下温控出来的人信号看看

网友E:
我也建议加焊下南桥试试,可能虚焊了,

网友F:
全新DELL N4010要的话S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新DELL N4010要的话SL

bu 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建议加焊下南桥试试,可能虚焊了,

没用  最后换板了

网友:
这说明机子很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好的了  过两天又是同样问题

这个垃圾机子就这样,不过一般你拔下来了,管个把月还是可以的

网友:
PE下能关机吗

网友:
CMOS电池要有电,再看下CMOS电路,

网友:
有可能那个地方虚焊了,当你量到那的时候,电压就会过来,直接在BGA上给主板加热一下

网友(2014-08-02):
是桥的问题么  我修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好像有通病啊

网友:
CMOS电池有漏电现象吗

网友:
显卡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软故障是最不好搞的,修的头大

是的呀

网友G:
好的时候能正常使用,说明所有东西都是好的,但有时候开不起,而且还要刺激它的一个东东才开的起,明显不稳定。多为虚焊问题,要刺激一下的那个东东需要伟哥了。复位RTC是在刺激一个东东的模块,不用明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时候能正常使用,说明所有东西都是好的,但有时候开不起,而且还要刺激它的一个东东才开的起,明显不稳 ...

焊或者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要注意,CMOS电池要有电,然后,最好是修好了,整机装起来试,要不会掉电
碰到几次就知道这机子 ...

O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