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移动硬盘识别慢,挂载提示初始化,如何恢复数据

楼主(2014-06-25):
750G/USB3.0没用过几次,没摔过
连接识别很慢,系统日志提示控制器错误
装上电脑用PE,DISKGEN扫描无坏道,显示没有分区,提示要初始化
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用mhdd的SWITCHMBR:主引导记录(MBR)开关
修复55AA,提示device error设备错误
F4修复坏道发现很多坏道,今天没时间,明天继续F4修复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不过要是AA55丢失,用winhex把AA55填上在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好像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A:
先改成SATA接口,你的盘可能是G表损坏了。修复G表就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改成SATA接口,你的盘可能是G表损坏了。修复G表就可以恢复数据。

是用一个sata接口的笔记本电脑接上,U盘PE启动mhdd,扫描
很多abrt错误
请问如何修复G表?
这移动硬盘前后没用过5次,没摔过
谢谢!

网友(点评):
你首先说说手上有什么专业工具,没有工具是处理不了的。

网友B:
先不要初始化,能恢复数据不?先导出数据在说。

网友:
用PC3000可以修复,可以直接虚拟G表恢复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初始化,能恢复数据不?先导出数据在说。

扫描差不多1天,不到1/10,5000多abrt,估计硬盘电路板故障
估计没救了

网友(点评):
你这种是固件问题,就是超级版主说的 G表坏了,和电路板无关,换板无效,,一般网上找的软件处理不了,如果你要数据就不要用MHDD 修复坏道了,会清空数据的,你已经清掉MBR 了,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扫描差不多1天,不到1/10,5000多abrt,估计硬盘电路板故障
估计没救了

硬件问题就找专业的恢复吧,如果不重要的数据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