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坏了两个电源

楼主(2014-06-25):
今日接手一台台式机,开机电源灯不亮,检测电源无输出,换一个电源,一插插头就烧了,以为运气不好,再换一个又烧了(电源不接主板没事),问问大家,修主板有没有类似维修手机的哪种带保护的稳压电源?带ATX接口的。

网友:
你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是的,试机坏了两个电源,亏大了

网友:
很少见主板烧电源的。。一般都是电源烧主板的。

网友:
会不会主板某个地方短路造成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电源有保护

网友:
主板短路电源会自动保护。

网友:
主板问题还不清楚,损坏的电源故障是保护了,现在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电源杂牌的吧,名牌的应该有保护啊

网友:
电源本身就有短路保护,难道楼主的电源没有短路保护吗?
主板有短路的话电源会自动保护。

网友:
什么牌子电源

网友:
烧坏的就是电源的待机部分,我用的诊断卡上有待机灯的。如果待机灯不亮的坏,就马上断电打值

网友:
肯定 是山寨电源。保护能力不强,才烧

网友:
楼主的电源肯定是山寨的!而且是很水的那种,测试主板都能烧电源,很少见噢!

连短路保护功能都没有那种电源

网友:
以后要拿有保修的电压试i机,我们这里有小牌子的电压,为了占市场,一年包换,三年保修

网友:
   电源烧主板就见过。主板烧电源不可能吧

网友:
用二手的电源啊  或者用个好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