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C 通电无显,电流上到,1.05A无显

楼主(2014-06-25):
如标题,不掉电,刷过BIOS,还是样,不过内存,全板电压测过,就是CPU集显电压不出,应该是正常的吧,其它全正常。

网友:
按照不跑码的思路来修....

网友:
谢谢!进水的机器。又没标难搞

网友:
这种供电芯片很难修的,

网友:
应该是开机后,2脚没电——1,3脚有才对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联想E530 LA-8133P

网友:
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