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清华同方平板电脑开机屏幕锁,怎么解锁

楼主(2014-06-25):
折腾了一下午,也没解开,好多软件都不管用,他的USB调节没打开,是输密码的那种锁,TFTC-B系列的,来位英雄帮帮忙

网友:
home  加音量键  胡丰富出场

网友:
还是没搞好,详细说明下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那个NO怎么都不变,一点就会上一个界面

网友:
解决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A:
怎么不刷机啊 我也不太懂的样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刷机啊 我也不太懂的样子呢

USB调试没打开,刷机程序找不到平板电脑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调试没打开,刷机程序找不到平板电脑

可以用SD卡刷呢 具体的我也不会 说了你应该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