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几种模拟摄像机传输神器

楼主(2014-06-25):
尽管模拟监控现在已经使用的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市场存在,毕竟价格有优势,而且在清晰度等方面一直在不断完善。就几年的经验,有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个模拟监控系统分为前端视频采集设备、中端传输处理设备及后端显示查看设备。在监控系统的施工过程中前后端安装调试相对来说简单,但综合布线却费时、费力,特别是模拟系统,遇到监控摄像机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布线工作简直暗无天日,安防施工同僚们应该会深有体会!

(一)、视频传输器,也叫做双绞线视频传输器,顾名思义,利用网络线缆代替同轴电缆,两端使用双绞线视频传输设备分别连接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网线最好使用超五类以上的。

原理:视频传输器中采用了先进的处理技术,补偿了双绞线抗干扰能力低视频信号大幅的衰减以及不同频率间的衰减差,保持了原始图象的效果。分别在双绞线两端加一个视频传输器,这样一根网线的四组双绞线就可以代替四根视频同轴线缆,价格便宜、取材方便,最重要的是布线省时省力。

(二)、一线通信号叠加器,是针对视频监控系统中的增加监控点、改造的老工程及不易施工的新工程而研发的新产品,我们可以理解为交换机,当有一个设备附近添加新设备的时候,我们不用另外走线,只要两端分别添加一线通信号叠加器的发送端和接收端设备,即可在一线通信号叠加器的发送端周围添加摄像机。现在市场上又两路、四路、八路、十六路等,用户可根据需求采购。
原理:运用频率复用及信号叠加技术,使用一根同轴电缆传输多路模拟监控摄像机的视频信号。
发射机:放在摄像机端,在“IN”接口通过两端焊接BNC视频头的视频同轴短线接入摄像机的视频信号,“OUT”接口接传输到硬盘录像机的视频同轴线缆的BNC视频头。在设备配置的12V直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工作

接收机:放在硬盘录像机端,在“OUT”接口通过两端焊接BNC视频头的视频同轴短线接出到硬盘录像机,“IN”接口接从摄像机端传输多来的视频同轴线缆的BNC视频头。在设备配置的12V直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工作。

(三)、视频光端机,光端机就是光信号传输的终端设备。由于目前技术的提高,光纤价格的降低使它在各个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在监控领域也不例外,光端机的使用可以参照一线通信号叠加器,只不过中间的传输线缆由视频同轴线缆换成光纤。区别在于,光纤传输的有效距离远远大于视频同轴线缆,而且信号传输更稳定,适用于超远距离的视频信号传输。
原理:视频光端机可以把多路的模拟监控信号通过编码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介质来传输的设备,简单理解就是把视频信号调制到光上,通过光纤进行视频传输。现在市面上光端机的种类也有很多,有四路、八路、十六路等等,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采购。
光端机也分接收机和发送机,操作原理跟一线通信号叠加器类似,只不过光端机发送机和接收机的多路BNC接口这一面,是通过两端焊接BNC视频头的视频同轴短线分别接多路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

如下图所示的这一面,光端机发送机和接收机的红框内端口分别接光纤熔接出来的尾纤插头(FC圆头尾纤),在设备配置的5V直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
光端机是模拟中的牛逼设备  我长一点的路都要客户用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