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的华硕K55V大面积进水,维修中....(老板说换板了)

楼主(2014-06-25):
拆开一看长这摸样了 i5的、EC又是ITE8517哇靠没存货。。先上BGA烤呗~

呵呵,老板说直接放弃了,没图纸,又没电位,难产得很,公共点没电压,保护隔离第一个N沟道场管第四脚由充放电管理芯片控制(BQ25A又没这个芯片的PDF数据手册),跑电路还不知道哪里断线了,目测排线接口那里已经烧穿一个洞了,腐蚀断了好多线,没图纸鬼才知道怎么飞线啊,就算修到能开机,也只能用外接了,内接挂了!!老板直接叫客户换板了,不换就装起来了,还能卖零件哈哈

。。。

先处理吧 没准处理完 腐蚀不严重 呵呵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
上半部分看着比较严重,估计不是很好搞,右边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估计是快难啃的骨头

网友A:
对啊~刚刚烤好!!没点位图很难啃啊!!!又没位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刚刚烤好!!没点位图很难啃啊!!!又没位置号!!

现在的板子 哎 没点位图 没图纸 真难啃

网友B:
上次遇到一台跟你差不多 屏幕 硬盘都进了  估计修起来跟买一台价格差不多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一台跟你差不多 屏幕 硬盘都进了  估计修起来跟买一台价格差不多 放弃了

这玩意确定很难搞,,屏线接口那里背面的位置还烧穿了一个洞。。屏线接口估计也挂了。。麻痹哦没位置号如何飞线。。。神仙都飞不了线啊!!

网友C:
华硕不进水都难修更别说这副样子了,或许你的运气好点清理好也就亮机了

网友D:
我有一个 没清理前是亮的  清理后也是亮 不过亮了一会 灭了 正在维修中  第二代神机A53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不进水都难修更别说这副样子了,或许你的运气好点清理好也就亮机了

屏线接口那里背面的位置还烧穿了一个洞。。屏线接口估计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 没清理前是亮的  清理后也是亮 不过亮了一会 灭了 正在维修中  第二代神机A53S

呵呵,加油啊~我的这个屏线接口那里背面的位置还烧穿了一个洞。。屏线接口估计也挂了。。估计肯定没戏,尝试下喽。。。不行立刻放弃

网友:
这水进的不是般的多

网友:
给你来个参考的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板啦,进水那么严重。

网友:
...华硕啊   又进这么多水...  要是我  换板子了

网友:
遇见一台神州  华硕代工的 没清理之前 还能触发 清理后 操蛋了 不触发了

网友:
直接换板好点估计修的希望不大呀

网友:
楼主。哪里呀。我在苏州。拆了一片进水的。和你这板子极相。但是我没修。

网友:
好像这种机器很容易进水一样

网友:
华硕  有点麻烦了     祝你好运

网友:
有点位,慢慢来。嘻嘻

网友:
华硕的板贵啊,实在修不了再换吧

网友:
也好修,运气好的话桥还会是活的。

网友:
我手头一个k43 立马真烦人

网友:
看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E:
很多机器无图纸,无点位。弄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机器无图纸,无点位。弄起来很麻烦

呵呵,老板说直接放弃了,没图纸,又没电位,难产得很,直接叫客户换板了,不换就装起来了,还能卖零件哈哈

网友(点评):
也对,可以当料板

网友F(2014-11-13):
主要是现在好多华硕的机子图纸太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现在好多华硕的机子图纸太难找

华硕实在太抠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