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笔记本 不通电

楼主(2014-06-25):
联想V470笔记本大短路,更换CPU旁边的铁壳后,正常开机,但现在只要装上集显驱动后就进不了系统,黑屏!求解决办法?一步步安装也试过啦,只要打上集显驱动就不行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CPU也挂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CPU也挂掉了吧

我换块I3 2350换上去也不行,一样的问题,原CPU是I5 2430

网友:
铁壳功率不够

网友:
同型号换上的,

网友:
你的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I5的独显吧

网友:
有些集显不打可以单打独显试试吧

网友:
不行,必须先安装集显,才可以打独显驱动,把集显禁用,独显不起作用

网友:
去  官网   下驱动

网友B:
驱动没打对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打对吧,楼主。

我就是从官网下载的驱动,还到INTEL官网下载的 INTEL HD 3000驱动,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刷EC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