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MCP AIO-M主板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6-25):
故障如题   window  滚动条  滚动了几圈 准备进系统了  就掉电了   电源更换过 CPU 换过  拔掉硬盘 启动U盘PE 故障依旧  目测主板无鼓包电容  没有了思路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你CPU管理芯片换了, 换是一样的话,你就准备好干桥吧

网友:
bga一下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CPU管理芯片换了, 换是一样的话,你就准备好干桥吧

CPU 管理没有换  我换个试试   和BIOS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吗   是做桥好的吗

做桥有风险不敢轻易做

网友:
BIOS关系不大,不行的话,你就准备好干桥吧

网友B:
这是双桥还是单桥的啊?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桥还是单桥的啊?什么芯片组啊。

单桥  61的芯片组吧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2014-07-26):
我这个板子跟楼主差不多,但是启动几次就正常进系统了。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包,这个现象好象CPU供电不足的表现。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我准备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