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线路怎么自动放电

楼主(2014-06-25):
我想给电脑加个防浪涌电路。如图。电压进去,经过一个压敏电阻,然后滤波电感,再经过一个压敏电阻,最后加一个450V10UF无极电容。

可是问题是我把插头取掉,线路中还有电压,我想问问各位,我能不能再电容后面加一个自动放电的东西,就是在线路断电后把电容的电压放掉。
谢谢。

网友A:
电脑电源就可以防止这些楼主何必多此一举呢?
想关机放电,需要加电路,用三极管控制,接电源时三极管截止,去掉是三极管开启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就可以防止这些楼主何必多此一举呢?
想关机放电,需要加电路,用三极管控制,接电源时三极管截止 ...

能不能详细点?三极管在淘宝买哪种?我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线路图,自己在淘宝买的材料做的。有没有简单点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点?三极管在淘宝买哪种?我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线路图,自己在淘宝买的材料做的。有没有简单点 ...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就一个三极管PNP的在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就一个三极管PNP的在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能不能画个图啊,我根本没学过线路,第一次搞啊。谢谢,所有的材料都是网上介绍的,淘宝买的。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就一个三极管PNP的在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或者在线路前面加2个单向二极管,就是只许电压进去,不许电容里面的电压反向流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在线路前面加2个单向二极管,就是只许电压进去,不许电容里面的电压反向流出

这样电路就有麻烦了,两个都是流入,交流电不是直流电,交流电是变化的,你这样电路就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路就有麻烦了,两个都是流入,交流电不是直流电,交流电是变化的,你这样电路就不同。

我就奇怪了,风扇里面也有电容,为什么断电后摸插头没电呢?
师傅能不能简单画个草图我看看,真的不懂啊啊

网友:
咱俩都有点麻烦了,只需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电阻和电容就可以了或是只并联一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奇怪了,风扇里面也有电容,为什么断电后摸插头没电呢?
师傅能不能简单画个草图我看看,真的不懂啊 ...

它有放电回路啊。

网友:
由于此电容处在交流电路,所以不同于直流电路。

网友(点评):
不错,最常见的这个电阻阻值是120K的,

网友:
加一个谢放的电阻就行

网友:
搞复杂咯,一个压敏电阻加个限流电阻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你加电感肯定不行的。

网友:
防浪涌电路已集成于标准ATX电源中,若楼主真要给电容泄放余电,只需简单并联一个1/4W以上的150k(或更高)电阻即可。如果楼主的电源是“非标准”电源(俗称“山寨电源”),加入此电路对己对人都是好事,很好。另外,其实在电感前后各用一个0.47μ左右的电容即可。

网友:
开始我当做直流电路了,所以才要加那些原件,后来一看是交流电路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
楼主你这玩艺是接在桥式整流前还是后?若是前,纯属多此一举!若在后,对于采用双电容串联电路的电源来说也不适用。你最好把电路图画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只需简单并联一个1/4W以上的150k(或更高)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奇怪了,风扇里面也有电容,为什么断电后摸插头没电呢?
师傅能不能简单画个草图我看看,真的不懂啊 ...

电扇里面那个电容是和绕组串联的,起移相的作用,你可度娘启动电容,你的电路中是并联的吧?滤波用,所谓消峰。如果你的电脑电源是正经货,此电路无用,实在想玩,可以参考apc较贵插排的电路板,有拆机的卖,很便宜,比自己做实惠安全。

网友:
参考Zhy123的方法,加一只放电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加个泻放电阻可以吗?

网友:
镊子短接,或者拿风扇的插头接上去,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