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4-06-25):
如图,想给电脑加个防浪涌电路。电压进去,经过一个压敏电阻(在反面,图片看不到)再经过一个滤波电感,再经过一个压敏电阻,最后加一个450V10UF的无极电容。
当线路断电后,电容还有电,我被电了几次了。我想能不能在电容后面加一个能快速给电容自动放电的东西,断电后线路就没电压了。
各位,能不能帮帮忙。谢谢
电脑

网友:
把电容并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

网友:
好电源本身是有防浪涌设计的,不用额外添加

网友:
怎么又发一帖呀,图不是都画给你了吗?

网友:
在电容两端并一个电阻放电就行了。
另外这个电路没什么用的,品牌电源都有这个电路的,没必要加。
杂牌电源加了也没用的,里边用料太差了。

网友:
在电容两端 并一只100K 到200K的电阻,应该能解决!!!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好的品牌电源都有防浪涌电路,在电容二级一只100K 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14-7-27 18:48):
在电容二级并一只100K 的电阻。

网友:
防浪涌加个压敏电阻就可以了,还弄个滤波电路干什么

网友(2014-07-25):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的,好的电源没有必要加上这个的

网友:
楼主做的跟我看到的‘节能王’相似,此物可以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