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触发反复重启

楼主(2014-06-25):
x201i 触发反复重启 测各电压正常,不是通病 R415 是好的,BIOS 也刷过了,哪位修过一样的故障
通病

网友:
这机器很少其他问题的,你还是看看那个升压升了没有

网友:
你想问问题也要说的详细点嘛 这款机器一般就3个问题 电阻 BIOS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