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主板,LA-6884P

楼主(2014-06-25):
U11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管子'.烧焦了。有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你们了!!
主板

网友:
没有图下吗??下个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个6881p,没找到U11,帮不了了

网友:
你真会忽悠人,估计要被删帖

网友:
我那个U11烧焦了,看不清型号了,图纸上搜不到,U11就在风扇上面,有的朋友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就是普通场管,随便换一个N沟道的就可以啦

网友A:
谢谢了,你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你换过吗
你的换好了吗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N管,供电处拆一个换上就行

网友(2014-07-29):
换好了,
是N管,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查看下电路,

网友:
毛线,图纸上压根没有

网友:
这个图纸网上好像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