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开机内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求维修大湿指点

楼主(2014-06-25):
今天来了一个笔记本 型号为ACER4745g 故障为开机不显示,但是外接是正常的。测量了屏线 是正常的 显示屏也是好的    接下来拆机测量 先是测量了屏接口供电

  查到第1  2脚 无电压  接着查询是从哪里来的

一看  INT_LVDS_DIGON这个开启电压没有  但是这个开启电压是由

这个发出来的  想问问那是什么芯片啊 求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附上ACER4752  版号DA0ZQ1MB8D0  REV

acer 4745G.pdf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你图都看不到

网友:
信号看到屏那没有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编辑下图片吧,看不到

网友:
看有没有读到屏码片的数据,

网友:
x显卡换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