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检测笔记本主板用什么恒流源

楼主(2014-06-25):
新手检测笔记本主板用什么恒流源。或者是什么设备上带有恒流源的~~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其实就是直流电源吧,安泰信的用的最多3005S或者3005SI,建议用3005Si,4位数显,更精确

网友:
用数字的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5安就可以了

网友A(2014-10-23):
现在网上有一种宏盛的数字电源5位的340元,不知怎样,大家用过吗

网友(2014-11-22):
应该不是恒流电源,应该是恒压电源。因为主板对电压要求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有一种宏盛的数字电源5位的340元,不知怎样,大家用过吗

买安泰信的吧!质量保证,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算中用。你说的那个牌子听都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安泰信的吧!质量保证,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算中用。你说的那个牌子听都没听过。

我是到电子城买元件看到人家用哪个,是5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