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IU通上电源后,主板就有3V5V吗

楼主(2014-06-25):
送来时,不加电,拆机,测没有3/5V,3/5V是815LN控制的,3V是由5V通过1084变过来的,蕊片,1脚:3V    2脚:19V  3 4脚:2.74    5脚:5V    6脚:0,说1和6都是控制开启脚,6脚跑到EC上了,请问下一步,怎么修呀,各位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无待机,感觉是BIOS问题,但找不到啊,有消息的话就请教一下前辈!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可以帮你瞅瞅呀

网友:
没图纸也不知道怎么弄耶,不然你可以去看看芯片图纸 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
故障求解决方案,最好写清楚版号、机器型号、及具体问题,有主板图片最好,好多机器我看到板子能想到机器,看到机器反而想不到板子。方正及部分国产机充放电芯片有用8602GN的,这个芯片坏的比计较多,我遇见的是无待机,和有待机不触发的换了都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楼主看看主板上有没,这也算是个通病

网友:
8602不是充放电的吗会影响到时候815LN的话3V-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