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d-113t mbx-237进水无待机成功修复

楼主(2014-06-25):
  小弟新手刚学笔记本两个月第一次修机,写的不好还请各位大侠多多包涵。

今日以客户拿来一索尼笔记本,开不了机。客户说了先拿到索尼售后去了,售后报价说要一千多,售后真是黑啊。。。。。。不管了进水的机子先拆了再说。拆开之后发现没有哪里进水了,,,,最后再拆小班的时候发现小板排线有点发黑,估计就是这里进水了。拔起排线果然是这里进水了。先用洗板水刷刷。然后再插上排线上电发现没有待机。。。郁闷了。这款机器有个小板,拆下小板发现接口那里有几个保险,经检查发现有个保险不通,估计是挂了,,,,顺便借论坛图用用:如图

高兴的吧保险换了,以为能好了钱到手了。但是还是不行,把小板之间两组排线插上之后公共点就没有电压了,如果单插上面一组排线公共点就有电压,,,,这下又搞郁闷了。(先放一边,出去上门转一圈回来再说)稍等待续。。。。。。。
再坐下来仔细看了看排线插口进水那里用镊子刮刮,一不小心把引脚挂断了。。。。(心想这下完了,要配个排线)最后想想还是先飞线试试吧。查看图纸发现小板的w-pf1保险连接这小板接口的1脚,小板1脚又连着主板接口的80脚连接的。这个80脚的电压是给3v,5v芯片供电的,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自然就没有待机。如图:

直接从小板的保险飞了根线到主板上的80脚,插上电源,电流表有待机了0.016跳掉0.003  ok接上显示屏按开机键,看着电流不停地跳变。。显示屏亮了。。。哈哈!最后看图纸发现可以从小板飞线直接连到SN0608098RHBR芯片6脚旁边的电阻上面,如图:

最后附上索尼vpcsd-113t mbx-237图纸

网友:
路过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4-07-28):
牛人,三台摔过的机把搞死了。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6-26):
这时候60多度不算高,如果不放心就重新弄弄硅脂,不行就加个铜片!

网友A:
进水引起了温度高?是不是散热处理的不好 ?

这个机器还算幸运 要是这个板子大面积额进水就不好搞了 SONY的设计 没有丝印什么的 ……
学了2个月就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进水的最怕着急通电。

网友:
售后就是这样,爱修不修。楼主很谦虚呀,维修经验不错了。

网友:
笨手笨脚看着左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引起了温度高?是不是散热处理的不好 ?

这个机器还算幸运 要是这个板子大面积额进水就不好搞了 SON ...

不知道是不是进水引起的,再维修时没有动过cpu散热、。。。亮了进系统用鲁大师测得60度,。打开视频就80多度。。。改了常转还是一样

网友:
顶好贴子,谢谢楼主分想!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一进水的113T。学习!

网友(2014-07-28):
多块小板就是麻烦很多。

网友:
这种小板修起来很麻烦的 唉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啊

网友:
不错,不过建议保险挂先量量公共点短不短

网友:
这个主板 我上次遇到一个 是清灰的时候 干不亮的 、奶奶的 心疼死我了、这个主板1000多块啊 !5555

网友(2014-09-07):
SONY 的    图纸可是不好找啊        真是处处为别人考虑     分享图纸

网友:
正需要这图纸呢,及时雨啊,要是有点位就更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经验很好。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今修来了一二修机不显,正好用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lvjingang -2 严管区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