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530U3C 白屏

楼主(2014-06-25):
故障:白屏
三星 530U3C
版号:UMT BA41-02157A
机种:LOTUS13-TSP
REV1.0
拆掉电池  电流上到0.9A(接屏),不接屏的话电流上到0.2--0.5-0.7a- 0.6 a 这个电流应该是有显示了吧。
量电压3v 5v 1.8v 1.5v都出来了量到CPU旁边时一个电感是0.9v 另一个电感是0.4v不知道正常不?
这个板子内存是集成在PCB上的,这个板子显卡集成在哪个芯片上?是在cpu还是桥里?

网友A:
这种情况貌似没过显卡,还有0.4V那个电感你最好查查干什么的,0.4V貌似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貌似没过显卡,还有0.4V那个电感你最好查查干什么的,0.4V貌似也不正常……

这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