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_GA-MA770-DS3 V1.0上电时序

楼主(2014-06-25):
AMD的上电顺序是:待机,触发,内存供电,VDDA2.5V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1.VBAT    CMOS电池给主板南桥时实时序模块供电
2.32.768KHZ   当南桥模块得到供电后,它旁边的32.768KHZ晶振就会起振。
3.3VSB  AMD里面一般 用3VDUAL表示,DUAL是双路供电的意思,是由5VDUAL经过1084稳压转换过来。5VDUAL怎么得来的我就不分析了,比较简单。
4.RSNRST#   这个信号很重要,意思是3VDUAL待机电压好。是的3VDUAL经过电阻R82上拉,到IO8718 116脚 和南桥的E2这个点5.PWR_BTN#   是触发排针触发南桥的信号,一般会经过IO转换。看电路路图可知,开关排针触发信号是PWRBTSW#,是一上高低高的调变到IOIO就会发出PSOUT#到南桥SB600,也是一个高低高的调变

6.SLP_s3#   当以上条件满足后,南桥SB600就会从F7这个点发出SLP_S3#IO1027.PS_ON#   IO的第102脚收到SLP_S3#后,会从107脚发出ATX_PSON#拉低绿线,完成上电过程。

8.PWOK   绿线被拉低后,ATX电源就会发出主板后需要的橙色3.3V ,红色5V,黄色12V的电压,并在延迟500毫秒后发出PWOKIO,告诉IO主板上的电压已全部正常9.内存电压   DDR2 1.8V,当主板开机之后,首先出来的就是内存电压。由PWOK开启

10.VDDA2.5   这个电压是开启CPU供电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这块主板上面是通过稳压管转换而来。
11.CPU供电   当开机后,出内存供电和VDDA2.5后就会出CPU电压,在这个主板里面CPU电压是由内存DDR18V和PWOK开启的

12.桥供电,总线供电   在这个主板里是有CPU供电芯片开启的,当CPU电压正常后。产生Vcore_pwok,开启桥供电

13.时钟电路   当全板电源供电全部正常以后,时钟电路就会工作,这板的时钟芯片有VCC3经过电感FB7转换成CLK_VDD开启。有的主板是有总线供电开启。

14.全板的复位   当主板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后,南桥收到PWR_GOOD后,发出LDT_PG(CPU的PG信号),A_RST(平台复位),PCIRST#,LDT_RST#(CPU复位)

总线供电正常以后就会产生PWR_GOOD给南桥南桥就会发出全板复位
南桥发到CPU的PG
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
南桥发出的PCIRST

南桥发出的CPURST
写的不好,有错误的地方请厦侠们更正,谢谢!!!!!!并上传些电路图,密码是:rmadept

_GA-MA770-DS3 V1.0.pdf

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些 图片没有上传上去,在下面补上1.里面的图

2.里面的图

3.里面的图

5.里面的图

7.里面的图

网友:
努力中的学习

网友:
希望多发一些这样的时序

网友:
这个是非常好的东东啊。。。。。保留好啊。。。。

网友:
分析得不错,有助于我的提高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