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苹果Air A1370 花屏 有图

楼主(2014-06-25):
请教各位大侠,特别是版主,请问这样花屏该修哪里?机器是A1370,i5 二代 ,11.6寸的。
苹果

网友:
看着像是显存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存和显卡传输出问题,找个点位,打打阻值,或者直接动手,干显卡(或桥),不行就换

网友:
有点像屏的问题 你是不是换过屏了?

网友:
刚开机不花的,一般过几分钟才花,花的时候死机了,按键盘没反应了。同时花一会儿有时会自动重启!肯定是主板问题,集成显卡的。

网友:
刚才花得久了,没有重启。人为关掉再开后,无显示了,3声短报警!

网友:
内存机率很大,应该有个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有桥的话先换一个,反正这板不是很难换,价格可以报高点!先报价先吧,同意了在搞

网友:
决定先加焊显存了!

网友:
错了,先加焊内存颗粒,集成显卡的,没有显存!